無擦馬達...

楼主(2003-04-11):
時常聽人說"無擦馬達"可一勞永逸...
但聽說無擦馬達要根相對的"speed controller"控制的..,是嗎?
那麼是不是不同 "Feda or Smartech" 的speed controller?
如果只買無擦馬達,但不買"speed controller" 是否可行?(因用Feda/Smartech)
無擦馬達的原理....有人知道嗎?

网友:

无刷马达当然要配无刷马达专用电调啦,是三相的,而不像普通电调那样只有两根引线。也不需要特别是for Feda or smartech了,因为无刷系统基本上是通用的,倒是要配到合适feda or smartech使用的马达,如大小、重量。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04/11 04:4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weskerw2003/04/10 09:24pm 发表的内容:
時常聽人說"無擦馬達"可一勞永逸...
但聽說無擦馬達要根相對的"speed controller"控制的..,是嗎?
那麼是不是不同 "Feda or Smartech" 的speed controller?
如果只買無擦馬達,但病?..
最容易得到的无刷电机就是电脑上的散热风扇,有兴趣可以拆开看看:)
会发现里面有快小线路板,就是驱动电路。只要调节输入电压,也能起到调速的作用。

网友:

有刷/无刷马达的调速器都不是通过调整电压来控制转速的。

网友:

的确调速器不是通过调整电压来控制转速的,而是通过调脉宽起到调速作用的。

楼主:

太深奧了...!

网友:

斩波调速!

网友:

主芯片用可控硅的调速板好象用的就是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