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nsTer 4200尾电机的都进来~~~~

楼主(2004-03-19):
因为现在都没适合Monter 4200尾
电机
的散热片,只能把原来的散热片扣上去,只有三个触点。。。。。每次飞一会电机就热的烫手,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这样是不是会造成退磁?请各位达人想个解决的办法。。。是不是要用易拉罐自己做个散热片?

网友A:
我正在改拉桨,首页资讯里面有介绍。
我的机子尾杆粘得很紧,转不动,昨晚换了尾桨轴(用嘉宝的脚架支杆),前后两边都留有足够的长度,尾桨装在那边都行,现在将尾桨直接固定在马达屁股后面的轴上就行了。

网友B:
装散热片涂点硅脂就可以了

网友C:
简单简单,去电脑城买散热风扇的石墨贴,加点硅胶粘住先豪的散热就OK了/

网友B:
还有更简单的,就是不装散热片!其实我只是为了满足心理和视觉需要才装了个以前那种扁马达用的散热片,有一定散热效果,不过即使不装也没什么影响。大家不要太迷信这种小散热片,它的散热作用在尾桨上其实不是太明显,因为尾桨的气流是在散热片后面的,除非改成拉桨,才会有好的效果。就像这样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107b.htm

网友B:
也是一个办法,那么如何固定齿轮和桨就很关键了。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不便于拆,比如如果轴断了,那就不太容易拆下来。

网友A:
是的,版主说的没错。
我改拉桨的第一步就是换成长的尾轴,将尾桨装在另一边。问题是这样一来,是靠轴来传递力量,就是说齿轮和尾桨都要紧固在轴上,其实应该是齿轮和尾桨直接连动,轴只是起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