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可以调吗?

楼主(2004-03-19):
发射机的微调打到头,电直还往一个方向转时,据说调
陀螺仪
不管用。是不是该调混控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3/19 09:50am 编辑]
你的是分体陀螺仪吗?如果是就需要调整那个中立点旋扭。
另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主电机和尾电机接线反了
你的飞机是向哪边转?

楼主:
-=-=-=-=-=>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3/19 09:50am 编辑]
你的是分体陀螺仪吗?如果是就需要调整那个中立点旋扭。
另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主电机和尾电机接线反了
你的飞机是向哪边转?
-=-=-=-=-=>
就是PG-03的setup旋钮吧?那不是调飞机静止时的状态的吗?
肯定不是接线的问题,因为我没动过接线。

网友A:
会不会是主马达的转速不够?你试试加大油门

网友B:
就是调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