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o8的CCPM如何设置

楼主(2004-03-19):
刚刚装好ECO8,现在想请教大家,ECO8的90度CCPM控制如何在FF9上设置???
因为,初次摸直升机模型,希望大家给点详细的建议,请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

初玩模型就直接上CCPM是比较困难,如果当地有高手最好找他们现场帮忙比较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esjetxu2004/03/19 10:00am 发表的内容:
刚刚装好ECO8,现在想请教大家,ECO8的90度CCPM控制如何在FF9上设置???
因为,初次摸直升机模型,希望大家给点详细的建议,请不吝赐教,谢了!
啊,你怎么这么快就买了,我们这里有人刚装好就想卖了,还想便宜点卖给你啊!

网友:

eco8是ccpm的吗?

网友:

ECO8是CCPM和机械式双模式,都支持,但安装的时候只能选其中一种。

楼主:

跑题了!
列位老大,能不能介绍一下在FF9上如何设置90度的ccpm模式吗!!!
等待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esjetxu2004/03/22 08:20am 发表的内容:
跑题了!
列位老大,能不能介绍一下在FF9上如何设置90度的ccpm模式吗!!!
等待中.................................................
啥叫"90度的CCPM模式"????????

网友:

CCPM设置应该有四种:两种120度的(副翼在前的和在后的)两钟90度的(副翼在前的和在后的)

网友:


网友:

FF9H完全可以设置CC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