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K.E 聚合物锂电飞过ECO8吗?

楼主(2004-03-19):
用A.K.E 聚合物锂电飞过ECO8吗?会突然断电吗?

网友:

突然断电肯定是不会,1300和1600的都不太适合,要用2000mAh以上的。

网友:

放电电流不够啦,换松下3500毫安的电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19 02:37pm 发表的内容:
突然断电肯定是不会,1300和1600的都不太适合,要用2000mAh以上的。
突然断电是肯定会的,LOGO 10 要用8000ma的,估计ECO8起码要用6000ma的锂聚合物

网友:

LOGO10和ECO8不一样,ECO8我实际飞过的,对它的性能还算比较了解,当时我是用的3000mAh的SANYO来飞,只能飞7-8分钟,估计放电电流在24A左右。但如果是用2600mAh锂电,重量是ni-mh的1/2,这样起飞电流就会低于20A,完全可以满足飞行需要。

网友:

锂电的放电电流可以超过20A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19 02:52pm 发表的内容:
LOGO10和ECO8不一样,ECO8我实际飞过的,对它的性能还算比较了解,当时我是用的3000mAh的SANYO来飞,只能飞7-8分钟,估计放电电流在24A左右。但如果是用2600mAh锂电,重量是ni-mh的1/2,这样起飞电流就会低于20A ...
我就算你是25A,2600ma能放10C的电,不可能!!!要确保起码要2600×2,最好是6500ma以上!!!不信请试试!!!!

网友:

6C完全没有问题。ECO8空机连电线飞行的电流很小,10A多点,装锂电重量轻,不太会超过20A飞行电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