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佳宝的问题2

楼主(2004-03-20):
1.将佳宝的主翼装上,已经改过的V头,但是好象因为金属片的问题,机翼伸展后成向下成弓型,金属片受到一定的拉力,在安装螺丝的时候因此不对口,强装上的,这样是不是需要把金属片改一下?
2.在
电机
没有改动的情况下,能用什么样的锂
电池
,多少伏合适,翼龙的电池可以使用吗?
3.装上一起买的宽木桨,但是没有一点升力,如何调整?

网友A:
1.没有关系。飞起来就不弓了。
2.可以直接用锂电,7.4或11.1V都可。翼龙电池不可,太重。
3.没有升力是因为攻角不够,要调整斜垫片的角度,甚至自己再加厚一点。

楼主:
对于问题3,有没有详细的图片或照片介绍佳宝各部分结构,和调整方式,注意事项。如果在斑竹的网页里有的话,也是电直朋友的喜事了,我现在就不懂,很头痛。
对理电,用手机电池的电芯串起来能用吗?还需要电路吗?谢谢

楼主:
?????

网友B:
木头桨我不知道, 但是泡沫桨我是用过的,随桨有两个塑料片, 一边薄, 一边后, 把这个偏偏用双面胶粘到旋翼头和桨之间;金属加强片先不要; 装起来后,要保证桨有攻角,方向自己想象就知道了,肯定是前缘高, 后缘低了, 肯定可以有升力;
手机里电可以用,三节串连不就是12v了吗

楼主:
手机锂电电流够大吗?

网友C:
不推荐手机电池,因为不是为大电流放电的场合设计的。
不过3并2串的方式也许电流能顶得住,但是重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