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遥控器可以玩电直吗?

楼主(2004-03-20):
油机对场地要求苛刻,我的RD6000遥控器可以玩电直吗?可以玩那种的?

网友:

SUPER的什么都能玩,SPORT的也能玩但是三点调曲线的还有没CCPM。

网友:

请教,Futaba的哪些遥控器支持CCPM混控?
6CH以上的都支持吗?

网友:


网友:

请问JR的MAX66是否带CCPM模式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3/20 10:24am 发表的内容:
SUPER的什么都能玩,SPORT的也能玩但是三点调曲线的还有没CCPM。
SPORT的 没 CC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