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飞航线

楼主(2004-03-21):
经过多天的练习,已能比较清楚地区分左手的尾舵与右手的副翼,能比较正确及时地控制飞机的前进和后退及其速度,基本做到不漂亮地让飞机绕着自己正反方向飞圆圈,在跟前不远飞有点流畅的没有机头正对自己的8字了。但对头悬停功夫不够扎实的问题重新突现。虽然在机头对着自己时我已能比较放松,但慢慢转向让机头对向自己时心里还是不够踏实,时常以收油落地结束。短时稳定悬停后摆动幅度就会加大,大杆量修正时不时出现本能反应以至出错摔机。这种不踏实的感觉使我始终没作出让飞机在自己面前飞个圆圈的尝试。我觉得自己该老老实实找个合适的,够阔地方把对头功夫摔硬了。有点痛苦呀。

网友:

我也练习到这个地步了,好像要突破那个心理障碍需要一些时间和勇气。

楼主:

我不单有心理障碍,技术还是不过关,进步很慢

网友:

我练到这时候就放弃了,往往是以收油结束,因为这时候机体会有大的动作(不是人为的),我想这是飞达本身的毛病吧。让人很紧张,飞的底的话还会打浆

网友:

我练了两天了,才免强旋停十几秒,只是觉得我的JABO不够力,一米多的高度就上不去了。不过旋停的感觉真爽。

网友:

装9.6V能立即改善动力!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1 01:10pm 发表的内容:
装9.6V能立即改善动力!
   vidct您好!我是菜鸟。请教:1)这9.6V的电池哪来的?对JABO有影响吗?电池架装得下吗?2)我的平衡杆被我上内六角锣丝时太用力,压折了。照以前的帖子,用自行车的幅条做了一根。这样会否太重?且是否容易弯曲?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1 01:10pm 发表的内容:
装9.6V能立即改善动力!
     对了,我的JABO电池架是JABO新出的脚架带电池架的那一种(新换的)特耐摔。

楼主:

用辐条确实有些问题但不是重量
多数都是钢性不够容易弯曲变形
有时不易调好稳定翼
甚至引发不易觉原因的双桨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3/21 07:44pm 发表的内容:
用辐条确实有些问题但不是重量
多数都是钢性不够容易弯曲变形
有时不易调好稳定翼
甚至引发不易觉原因的双桨
  所以我也在及力寻找合适的纯钢线。碳杆又贵又易断又不易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