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pg03的感度问题?

楼主(2004-03-21):
请问大家:
在小电直中螺仪pg03的感度通常的设定是多大?
我的要设到最大才能飞的得好。这正常吗?

网友A:
设到一半多一点,或者一半也可以,区别不是太大。

楼主:
设定高了,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A:
不会!

网友B:
Vdict兄,
我的pg03....設定了"紅綠兩色同亮....但一摔機或重開機...就只亮紅色???? 亦沒辦法再調回"紅綠".... 就這樣可以飛嗎 ??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