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用过Phoenix电调的来帮忙~~

楼主(2004-03-21):
Phoenix-10A 电调,刚才测试还一切正常~~
先前是用7.4v离电,再用8.4v电池开机,电调上的LED灯常亮~~无反映~~多次开关机也无法解决~~
确认没有接反插头,电池也没问题。
换过电池试也不行。无法进去设置模式。
关闭发射机,少等片刻,LED熄灭。应该是电调还在工作,当无控制信号时关的,再开发射,LED灯又亮起。
郁闷中,电调刚到手不到24小时~~如果有误操作还甘心,这让我怎么才能接受啊~~
兄弟们帮个忙~~

楼主:

再问下,电调在不接马达时是什么情况~~

网友:

接不接电动机都是一样的,闪三下就灭了,可以开始使用。请讲一下你的具体连接方法,比如接收机上其它通道是怎么接的?是否把飞达混控和这个电调并接在一起了?如是,肯定不行。

楼主:

我还没装机呢,昨天用CDROM马达改的电机,测试马达一切正常~因为开始一直用7.4v离电。后来想用8.4v试下,结果用8.4v电池开机就没反映了,LED等一直亮。

楼主:

如果电调不接接收机和马达,直接开电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斷電電壓去設定太高

网友:

那就再试试用7.4V,如果又可以用了就奇怪了!

网友:

试一下第一个选项看看,可能是原来设置的限定电压不对,又或者是电流限制那里通不过,重新设置一下?如果进入不了调节模式,那应该是你油门没有开到100%,油门推尽要100%,拉下要0%才可以进入调节模式的.

楼主:

我试过7.4v 8.4v 9.6v 电池都试过了,如果额定电压不对,也应该通过了
我用的是FF9,把油门的上下幅度都调到140%,也不行,LED灯还是一直亮,没有变化。
不过我发现经常是关了发射机后,少等一会,LED灯就灭了,再开发射机后又亮起来,看来电调还是工作的~~但问题在哪里?
这东西应该有保修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4/03/21 12:27p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斷電電壓去設定太高
我没改过设置,用的是默认的5V。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1 01:12pm 发表的内容:
那就再试试用7.4V,如果又可以用了就奇怪了!
早上起来,我也希望有奇迹出现,可是情况依旧是常亮~~~~~~

网友:

不要接电机,开发射机,注意油门的正反,然后开电调,上,中,上,中进入设置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21 07:07pm 发表的内容:
不要接电机,开发射机,注意油门的正反,然后开电调,上,中,上,中进入设置试试?
我已反复试过好多次了~~LED就是一直亮着~
不接马达也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保修一段时间吧?

网友:

我看你还是寄回来我给你看看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2 01:04pm 发表的内容:
我看你还是寄回来我给你看看吧
已经过去了~~你检查一下吧,希望是没坏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2 01:04pm 发表的内容:
我看你还是寄回来我给你看看吧
电调应该收到了吧~

楼主:

黄哥收到电调后,如果测试确实有故障请尽快为我更换新的吧,我还等着飞呢。
使用不到两天就故障,更换新的不是过分的要求吧。

网友:

虽然我的无刷电机还没到,但我已经把电调程序优化了,应该没坏。上帝保佑!

楼主:

下面引用由hyf2004/03/26 01:48pm 发表的内容:
虽然我的无刷电机还没到,但我已经把电调程序优化了,应该没坏。上帝保佑!
你最好祈祷别坏~~
我的用了不到两天就出故障了~~这位老板也不知道是不是出差了~~
怎么不露面了~我还等着换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