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主旋翼

楼主(2003-04-12):
今天到户外放飞飞达,一不小心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可怜的主旋翼打断了,然后换上去年买的飞达主旋翼,奇怪的是飞达的主马达转速很高(没有剪刀桨),但飞机飞不起来还伴随轻微打转。我怀疑是主旋翼的螺距变小了,但我换到我自制的飞机上又能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品质不一样,不是同一批产品。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的主桨也换过,新的不如旧的好用,奇怪了。》。

楼主:
请问斑竹,主旋翼的螺距怎样调才两只同等,还是强行扭成型吗。这样扭能支持多久。

网友A:
当然,就是这样的!
我上一副桨的使用时间非常长,高好后可不管它,小摔也无妨,基本上很好调。
换成现在这副桨后,发现很难在低攻角的情况下保持不产生双桨,使得再得调不出合适的低攻角,现在飞行时间在6分钟左右。:(
我怀疑是这批桨的材质较软的原因,这主要是为了照顾入门者,因为这种较软的桨不易折断。但是,在高速低攻角下非常易出双桨。在下现在也非常苦恼!

楼主:
有时候飞机从 较高的地方摔下来真担心主轴被摔歪,一般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吗

网友B:
我也担心这个

网友A:
已经证实,可能与材质软硬度有关,每批货不一定相同。
我还是希望用到材质硬度大的,虽然易断,但性能好。

网友B:
我现用的大桨内缘后端有明显的变形(买回来就这样)但不觉有什么问题 但飞一块电池就要停下来几次调大桨 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