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驱的尾桨系统?

楼主(2004-03-21):
有没有直驱的尾桨系统?尾马达老是坏太麻烦了。

网友:

寿命长短不是由尾桨是怎样驱动决定的,直驱和齿轮变速驱动,对马达的要求直驱更高。重要的是要长时间使用,一定要用碳刷的,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普通的磷铜片电刷就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1 02:11pm 发表的内容:
寿命长短不是由尾桨是怎样驱动决定的,直驱和齿轮变速驱动,对马达的要求直驱更高。重要的是要长时间使用,一定要用碳刷的,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普通的磷铜片电刷就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