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高的“嘉伙”

楼主(2004-03-23):
麻烦再请教,JABO主轴是正的,旋翼头也没松动,旋翼攻角也正常,剪刀浆、双浆都没出现,电机的碳刷清洗过,饱满电池(原配8。4V)还是飞不高(1米左右)但“锅底”弄成接近”平底锅“后,高度又上了一些。
   原因在哪??    谢谢!!

网友:

换个主马达试一下
或者看看用的多少的齿轮,是不是齿数不对

网友:

动力太弱了。。

网友:

主桨攻角调一下,不要太大,但也不能太小。

网友:

不会巴, 我的可以飞到2楼那么高, 然后降落是荒了,起落架给摔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长庚明月1232004/03/23 11:26a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巴, 我的可以飞到2楼那么高, 然后降落是荒了,起落架给摔坏了;
   建议你换上JABO新款的脚架(连电池架)特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