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我的天子30改为电动的

楼主(2004-03-23):
我想把我的天子30改为电动的,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电机?
如果是无刷的电机要多大?
如果是钴电机要多大的?
那为仁兄可以告诉我,谢谢!

网友:

要用540级的无刷马达,配50A以上无刷电调。其它的有刷系统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空军一号2004/03/22 10:54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把我的天子30改为电动的,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电机?
如果是无刷的电机要多大?
如果是钴电机要多大的?
那为仁兄可以告诉我,谢谢!
广州的几个朋友都再改造中!!!

网友:

改好后的空机大约多重呀?

网友:

台湾玩家改30V2电动,空机为2.9KG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23 06:08pm 发表的内容:
台湾玩家改30V2电动,空机为2.9KG
广州那几个发烧也是改V2啊!

网友:

我在改飞霸,改好不连电池2.5公斤,太重了,再加上电池飞不起来。我开始用的是摩托车的启动电机,耗电太大,后来用770电机,力量小很多,但耗电少了很多。现在用770电机,不带电池2.5公斤,工作电流100安时候能飞起来;用摩托车启动电机,3公斤,工作电流250安时候能飞起来。
各位高手,谈谈你们改的经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大流大并不等于效率高,建议改造思路是“提高工作效率”,这里会涉及到三个方向的问题:1.减速比;2.马达的输出性能;3.电力供应。只有三者完美的配合才可以达到最佳的工作效率——换句话讲就是在最省电的情况下产生最大的升力。
对于飞霸这种直升机,用SC规格镍氢我估计需要用到24颗电池,合并成28V左右的电压;马达不用多考虑了,一定要无刷,540级别或更大一点的就可以了。减速比需要根据马达性能来调整,看无刷马达的kV参数,乘以电压,得出最转速,再除以你期望的主桨转速,再计算小齿轮齿数。如果改得不错的话,飞行电流应该不会超过80A,而你目前试飞的电流是100A-250A,真是太恐怖了!

楼主:

无刷,540级别或更大一点,那里有卖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

我知道要各项配合好才能有高的效率,可是有很多项是想调整但很难的,比如说减速比,飞霸配的齿轮减速比是9.7,想把减速比提高就要减小主动齿轮,但找不到合适模数的齿轮,只好找圈数多的电机,降低转速,增加扭矩,但一个好电机的价钱不低啊。
我用540、540加强电机试过,飞不起来,540电机根本提供不了这么高的功率,5斤的重量,自己提都觉得很重。
无刷540,用不起,我现在用的770性能不错,介绍大家用看,好象是14圈的吧(数得不是很准),电机自带冷却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