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a 混控還是尾摩???

楼主(2004-03-23):
各位機友,今天真是大惑不解?
昨天還好的....今天將開了搖控...接上電直電源....尾摩不停地轉! 從混控拔下尾摩的接線.....推油門...大摩正常.....再接上尾摩...又不停地轉 ??? 而混控板的led在尾摩不停地轉時是紅色的? 而尾摩的轉速很高很勁.... ? 是那兒有事 ??
請指教 !急 ??
日間請e-mail : tony.wu@cn.nestle.com
Tony

网友:

陀螺有无动过?发射机有没有把油门正反弄错?各个部分的接线接好没?在有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坏了

楼主:

Hi.
我已Check過所有接線.....及搖控.....問題應是...在混控 ?
tony

网友:

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看是不是拨到一边去了?

楼主:

真的.....已Full Check 過全部線路 ! 是否混控出事呢 ? 另我是用 GWS R4PII 合用否? + JR3810 !
Tony

网友:

推动尾马达的MOS片大概完蛋啦?可用如下方法判断:断开电源,断开尾马达,用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式R*1挡、数字式200R挡)在尾马达负极输出端与公共地端测量(指针表黑表笔接尾马达负极输出端,若用数字表则红表笔接尾马达负极输出端),正常情况显示阻值应很大,若显示阻值较小甚至接近0值,说明驱动场效应管击穿损坏!这时如果接上电源和尾马达,尾马达当然要高速旋转啦!(马达通过击穿的管子被直接加上了电)......只要换个新管(片)即可,该管一般用贴片元件如4410等,一时找不到可直接用3803、60N06等大管子,只要G、D、S三个极接对就行了......
lxd1954

楼主:

老兄,
我附上兩張照片...請指教是那一件零件呢?
謝謝!
Tony

楼主:

兄台,
我按你教的方法.....指針停在中間! 請問是否如你所斷 ?
另可否具體說明是那一零件呢 ?
Tony

网友:

他说的这个元件型号大概是:“该管一般用贴片元件如4410等”,你找找看混控上有没有这个型号的元件?

楼主:

小财神兄,
是否一顆有三腳上有金屬片的元件? ?"DF1117 50-3A03" ? 因很多元件被鏟去編號 ??? 真惱人 ! 有沒有兄弟可以用照片說明 ??
謝謝
Tony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先换个尾马达试试看,一般混控坏的几率比较小。
把你的混控拍张照片贴上来,让刘老师帮你看看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场效应管坏了,你不会电路就拿到外面电器修理店叫他们帮弄,你就说是场效应管烧了,帮换个,型号就是上面一位老兄说的,如果还是没有就叫他们找一个导通电阻最低的换,一个场效应管5元不到。

网友:

to tonywu:
不知你用的混控是飞达的?雷鸟?先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我没见到实物,不好下结论,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如果是广州的模友可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修修看。先贴张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lxd1954

楼主:

各位兄台,
弟亦想上傳照片....但每次...不能...真惱人 !
Tony

楼主:

我的是飛達...綠色包裝的混控板 !
Tony

网友:

再作进一步判断:拔掉与接收机相连的插头,接好尾马达,这时接通动力电源,如果尾马达转动,可以初步认为驱动MOS片坏啦!若尾马达不转,MOS片就没坏,问题就麻烦点,要继续检查......
lxd1954

楼主:

lxd1954兄,
你的e-mail .....不能寄上照片 !
Tony

网友:

上传照片是有限制的,不能大过150K的,你把图缩小点试试,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你的图片超过150K了,我缩小了点,帮你贴上:

楼主:

謝謝各位老大,
請問那一顆是MOS 呢 ??
Tony

网友A:
天呀!!!
今天試 換了電變....check 埋接線...換過頭尾摩....連電都試埋????? 情況一樣 ????
有無.....高人指教 !!! help !!! help !!!
Tony

网友B:
小财神贴的图---第一张照片右下角的MOS片应该是驱动尾马达的,重点检查一下!如何检查,请仔细看我贴的草图......
lxd1954

网友A:
lxd1954 兄,
多謝指教! 我會試一下自己修理 ,但有問題是....我在短時間內連..壞兩件混控 ! 根源是源自 ??? 不然...不斷地....燒 ??
Thanks
Tony

网友A:
各位電友,
我在香港鴨寮街跑了一天....找不到"埸效應管" ....在港或深圳...有人可代修嗎 ?
Tony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tonywu在 2004/03/29 08:47pm 编辑]
各位,
按理論jabo 與feda 一樣....我用feda 混控 + 370(feda)電機 + pg03 + 原裝jabo尾摩.....這樣 混控 會燒嗎 ?
還是按下面方式再裝...保險一d ?

网友C:
我曾经坏过一回尾电机,换新电机时,正负极接反了,结果一开遥控、电直电源,机身稍微一动,尾电机狂转,情况与你的基本一样。建议看看尾电机线是否接反了。

网友C:
会不会是遥控器内控制尾电机的滑动电位器出现故障,停留在高速档位不反回,导致开机后,尾电机狂转。是否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位器电阻,测时可搬动手柄,看阻值是否随之变化。

网友A:
各位,
我想一定是....feda 370大馬達...的電流過大...燒了其中一顆mos....故尾摩失控 ! 請各大哥引証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