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高手给个配件储备方案好么?

楼主(2003-04-14):
飞达刚到手,免不了急忙试飞,才冲过5次电,就造成如下损坏,尾
电机
电刷烧断,尾桨断裂(已粘好),可邮购要时间呀,想储备点备件,凭常飞的经验给个合理的易损件表和数量,
我想到的
1。主电机-据说也很费,有升级版的吗,备一个
2。尾电机-有碳刷版的,和主马达算要配2个吗
3。主桨-
4。尾桨
5。齿轮
还有什么,谢谢了,对大家也有帮助,好购新机时一并购入,省心和邮费呀。

网友:
还有WD40一桶!

网友A:
主马达18元一个非常便宜,很经济!因为一般大型电直的马达至少要1xx元一个,好点的要3xx一个呢!所以我觉得飞达用来练手是相当经济的机型,练熟后再飞大的,应该是个省钱的方案。因为一刚开始就飞大的,维修起来是相当花钱的。飞达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配件便宜。

网友B:
主电机-3,4个(坏过)
尾电机-碳刷2,3个(原装的坏过)
主桨-1付
尾桨- 2,3支(坏过)
齿轮- 备一个尾桨金属小齿(可能会飞不见,呵呵)
尾部撑杆根部我也断了,但看来配件不太好更换,被胶粘死了。不如自己做一个尾翼。

网友:
我的尾桨金属小齿也飞不见过,爬在地板上找啊,找啊。。。。。
终于找到了。

网友C:
我的尾桨金属小齿也飞不见过...

网友D:
爬在地板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呵呵,!

网友E(2003-05-19):
找到了吗????

网友F:
我的大浆2副,尾浆2副,尾马达1个,固定胶套N个基本全完。

网友F:
看看我的贮备:
大桨: 3 (已经用坏3副)全部7副
尾桨: 5 (已经用坏2个)全部7副
尾齿: 2
主马达碳刷:10个
固定胶套:5元

网友:
你的追求比较好,可惜我们不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