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佳宝问题

楼主(2004-03-23):
这个间隙该怎么调整?

楼主:
不太会贴图,请谅解

楼主:
???????

网友A:
有必要调整它吗?
我从来没试过。

楼主:
因为不知道,所以请教这里的高手和商家

网友B:
不用调,保持平衡翼的灵活就行了。

网友C:
不必在意这小点误差。严格来讲会有影响,但影响如果<0.1%,那还会那么重要吗?所以不要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