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

楼主(2004-03-23):
GY240可以跟遥控配合使用吗? GY240如果用在MS700上合适吗?因为觉得好象挺重的。谢谢

楼主:

是可以跟9X的遥控器配合使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3/23 03:38pm 发表的内容:
GY240可以跟遥控配合使用吗? GY240如果用在MS700上合适吗?因为觉得好象挺重的。谢谢
240和MS700是最好的配搭!

楼主:

谢谢回复,但gy240可以与JR的遥控配搭吗?

网友:

可以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