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尾电机,哪个更好?

楼主(2004-03-24):
[这个贴子最后由lyldesert在 2004/03/23 08:58pm 编辑]
飞扬模型的:
http://www.planemodel.com/cp.files/feda_tailmotor.htm
本网站的: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78
请各位用过它们的说说使用感受,或是两者的区别。谢谢!

网友A:
飞扬的碳刷尾电机好像没货,我上次问的结果。
不知道现在到货没有。虽然买了4200但是还没有用过,等现在的N20挂了再换上试一下
呵呵……

网友B:
飞扬的7.2V就有很好表现了,4200要12V才有好表现,动力从外观看,4200应该很强,但是作为尾电机,只要足够用就可以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飞扬的

网友C:
飞扬的好用,又价格合理!
我推见飞扬!

楼主:
谢谢各位!
听说飞扬的暂时无货,是吗?
有谁知道几时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