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了无刷的ECO8配什么电池好啊??

楼主(2004-03-25):
两组3000的镍氢并起来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

  7777777 老兄啊,也看你问了不少问题了,不知道问完以后有几个最终付诸实施了?纸上谈兵可不大好啊:)

网友:

当然会太重了,不过把它们全串起来!

楼主:

我问的目的就是不可行我就不去试了,免得白费力气,正因为大家给了我好的建议所以没有最终付诸实施,vidct说把它们全串起来,一组就10v多了,两组二十几V啊.

网友:

是啊!飞大电动他们都是用24V左右的电压。不过对ECO8而言,似乎电压高了(可以飞,但没有这个必要,当心动力太强失控)。我是顺首你的话讲的啊,哈哈

楼主:

他们一般用多大容量电池啊,估计飞行时间不长。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5 09:36am 发表的内容:
是啊!飞大电动他们都是用24V左右的电压。不过对ECO8而言,似乎电压高了(可以飞,但没有这个必要,当心动力太强失控)。我是顺首你的话讲的啊,哈哈
LOGO 10用无刷是12个电池。

网友:

再大一点的就得24个电池。ECO8至少要用8颗,这是给有刷马达配的,如果是无刷,可以考虑配10颗,12颗也可以,动力超强哦!

网友:

国外飞大电直的都是10来分钟的啊,以前那个改装机用锂电全动力3D飞行飞了15分钟,估计最长也就20分钟内,那个改装60级非呀的更恐怖,24颗电池也只支持了12分钟左右,想跟小电直比时间,估计不怎么可能啊。

网友:

你的飞行时间很正常,也比较合理。多一颗电池带来的是更好的动力,不见得飞行时间会长多少,主要是因为重量增加了,而且马达的输出效率并不一定随电压增高而增高,它似乎正处于极限了。要想更好的飞行性能,就只有考虑无刷系统了。大约可以增加6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如果觉得还短,就换锂电吧。

楼主:

VIDCT你的ECO飞完马达有多热啊?我的机机飞完马达烫的很,可以说很烫了,比我的油车发动机跑完还烫,我车跑完还能摸摸呢,我估计是电机齿比有问题,马达负担太大了.虽然能飞个十分钟,但我看要不了多久电机一定会挂,现在才飞十次不到碳刷都磨了一半了.(每次两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