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无刷电机和电调了...

楼主(2004-03-26):
华迈的无刷电机上标着HA2025  3200,这是B系列的无刷电机吗?

网友:

B系列在哪有卖

网友:

下面引用由手机没电了2004/03/25 06:13pm 发表的内容:
华迈的无刷电机上标着HA2025  3200,这是B系列的无刷电机吗?
买的什么电调?

楼主:

是的,可是直到现在电调还不工作。??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没有,马达上的红黑白色线分别接到电调的三根输出线上,电调的输入线接7.4V锂电池上,后来也用过8.4V NiCd电池。电调上的有个二极管发出极微弱的光,但电机不转,但用手转马达轴有阻力。

网友:

程序设置过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手机没电了2004/03/25 08:11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马达上的红黑白色线分别接到电调的三根输出线上,电调的输入线接7.4V锂电池上,后来也用过8.4V NiCd电池。电调上的有个二极管发出极微弱的光,但电机不转,但用手转马达轴有阻力。
那个LED灯是否闪烁?

楼主:

没有闪,灯光很暗。几乎观察不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3/25 07:39p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是不是接错了。
你的没事吧?

楼主:

我检查过的,就几根线,不会接错的。

网友:

油门正反有没有错?

楼主:

是正确的,玩飞达都很正常的。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参数看看?油门正反错了是不会动的啦。插头插对了?包括接受机上的插头。接上去之后电机会响几声的。

楼主:

我又试了一次,第一次我开机时把油门杆置于最低---没动,第二次开机时把油门杆置于最高位---还是不动,我就纳闷了

网友:

试试油门反向设置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我在试试其他办法把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6 07:14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没事吧?
看你没出差啊~
那你为什么你怎么不回我的帖子,收到电调没有~~请尽快测试一下吧
如果“手机没电了”的电调也有故障的话,我就要求退货了,质量好象有问题啊
请尽快回话。

网友:

双叶是不会给你保修的,我们试了很多次了,都是说是客户的问题,要钱的,别那么幼稚,看看以前大家的帖子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3/27 01:00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7 00:56am 发表的内容:
双叶是不会给你保修的,我们试了很多次了,都是说是客户的问题,要钱的,别那么幼稚,看看以前大家的帖子吧!
但那个还没出现问题,出问题的都解决了

网友:

双叶是这样的:出问题是客户的,一定帮你解决,但要钱,而且不是保证能解决的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