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3-26):
各位大侠,请给我个连大桨的8字连杆的两孔之间的距离好吗?我买了V形大桨头,原来的8字连杆没了,现在想自己做一下,急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方法:把两边的球头分别连好,然后把两边的球头距离相加再除以2,就行了。

网友:
4mm左右

楼主:
量了半天,今天终于弄好了,自己做了一个,感觉很不错,扣上去还有“啪”的声音,最短距离应该是4.5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