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换尾盖

楼主(2003-04-17):
主马达磨坏一般只是碳刷磨完,而转子还可以继续用,如果能有相应的尾盖直接换岂不很省钱?如果有人能提供就再好不过啦!

网友A:
真的是這樣嗎? 但為何我先豪的主馬達無力上升,我看到
碳刷卻沒有損壞? 最後我只換了馬達,但動力回升了...

楼主:
还要清洗铜头,有可能接触不良。铜头磨损太严重也不行啊,那就得一起换了。

网友B:
5irc上DFLY说有这种后盖买,但他还在征询价格

网友C:
说到主电机,在市场上见到和飞达类似的,才8元一支,不知道飞达的参数,不过换端盖该没问题,飞达主电机具体参数谁有,?

网友B:
听说是45T

网友A:
铜头? 在那裡? 是否接觸碳刷的地方?

楼主:
对的。就是所谓的整流子,又叫换向器,哈哈,名字可真够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