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无刷的来介绍下!

楼主(2004-03-28):
不知有多少模友是飞无刷的?你们觉得与有刷相比怎么样?一般飞行时间长吗?手感怎样?

网友:

飞行感觉确实很好,飞行时间比有刷略长,手感?!感觉差不多。重要的是没有火花也没有磨损,很不错。唯一缺点是价格太贵!之前我用AKE Li12有刷马达配13T飞,和无刷的性能是很接近的,一是工作温度、二是飞行时间,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有火花有磨损。

网友:

楼上两位的电机使用感觉如何?呵呵,感觉不好的话,我可是很内疚的哦。

楼主:

不错!只是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其实也应该预料得到得,也就是偿个鲜:)

网友:

试试油门调整到100%试试?保证你尝到很鲜,哈哈。

楼主:

哪敢啊!80%就已经很高了。由于电机太轻、太小,配重有些问题。想加点重块。

网友:

别人的要减轻,你的要加重,就这样还说有刷跟无刷效果差不多?呵呵,有刷开100%没事,无刷开100%就会出事的哦,哈哈。

网友:

Kosh兄!B系列Kv2700确实是飞达的最佳搭配之一,我用8T、10T、11T分别进行了飞行试验,性能都非常好。我现在用11T来飞,悬停时工作电流在3.xA左右,很不错!
我感到,如果要用Kv更高的B系列,一定要用到8T的齿轮,否则可能会效率降低。而我选的2700用10T和11T都是很好的,但我更喜欢11T时的性能。
之前我有用A系列Kv1400的马达,配18T齿轮,同样可以输出B系列Kv2700的性能,同样非常令人满意。二者有唯一不同之处令我感到不爽,原因是B系列的发热量明显比A系列大n倍,A系列飞完电池都只是微温,而B系列会烫手,我不得不加了散热片。不过从电流上看,仍是3.xA,不算太大,和A相似,所以不去计较啦。当然还有,B系列比A轻一半,这也是很好的优势。
总之,我对B系列Kv2700很满意!!!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28 08:21pm 编辑]

vidct能发录像看看吗?
我kv4100配的是10齿。效果不错,就是发热大。尾电机不知什么原因,变得特别烫!飞久了,尾巴就会晃动,只有等尾马达温度降下来,才能飞。

网友:

还是想问一下,B系列的在哪有卖

网友:

应该是找 kosh  帮要吧

网友:

录像暂时没有条件拍。
Kv4100建议配8T好(如果有7T就配7T的),10T可能会比较会有大的发热量!尾电机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原配的还是MonsTer 4200,是普及版?还是Pro版?
-=-=-=-=-=>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28 08:21pm 编辑]
vidct能发录像看看吗?
我kv4100配的是10齿。效果不错,就是发热大。尾电机不知什么原因,变得特别烫!飞久了,尾巴就会晃动,只有等尾马达温度降下来,才能飞。
-=-=-=-=-=>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28 09:54pm 编辑]

我的尾电机用MonsTer 4200普及版的。pro的要好点吗?
为什么kv4100的配8齿的好?速度感怎样?我比较喜欢速度感强的.。

网友:

配8T是增加减速比,对高速马达而言效率会提高。
Pro版会比普及版好很多。

网友:

另外,你是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商城的11。1锂电

网友:

建议试试Pro版

网友:

所谓的B系列是B20系列吧?它的发热当然比A28系列要大。前者是130级别的,后者是380级别的。后者体积大、重量大,那么功率容量就大。前者在功率极限下工作难免不发热,而后者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当然就稳稳当当的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28 11:02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试试Pro版
我用的就是啊!1600mah的

网友:

sorry,可能我没说清楚。您现在用的是MonsTer 4200普及版吧?我是建议用Pro版尾马达,性能会很好!

网友A:
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