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a/sky_lark 主馬達的電容..

楼主(2003-04-18):
有誰知道feda/sky_lark 主馬達的電容是什麼?
我看到"473" ,是什麼意思?
如果要買...應該怎樣叫?
另外,主馬達的電容有什麼用途? 如果無的話,會....?

网友:

那个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可降低火花对接收机的干扰。那电容有点像钽电容。我试过不装,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呵呵,我的结论是不装也可飞,装了可能更好,大概有50%的心理作用,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skerw2003/04/17 07:04pm 发表的内容:
有誰知道feda/sky_lark 主馬達的電容是什麼?
我看到"473" ,是什麼意思?
如果要買...應該怎樣叫?
另外,主馬達的電容有什麼用途? 如果無的話,會....?
电容的单位是:F法拉   1法拉=1000000微法=1000000000皮法pF
473是小容量电容的标注方法。就是47×10的3次方,也就是47000皮法pF。
如果不习惯这么叫,就直接把电容拆下带去。皮法pF级的电容都能用,如:103pF等。
这是以前学的东西了,不知有没有错,反正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另外,电机上的电容是不能拆的,他是对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火花(高频电流)起旁路
作用的,也就是对外壳短路的,拆掉会对设备产生干扰,引起误动作!!很危险!!

网友:

PPM设备较易受此干扰,PCM设备要好很多,我的飞达在取掉电容后仍没受到干扰,飞行也正常,呵呵,不过我现在又把电容焊上去了,有总比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