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型电直的视频录象!羡慕死你!

楼主(2004-03-29):
http://www.proxflyer.com/pf_clip_1.wmv

我真的好想要他们的遥控器!!!!!!
我用小遥控车的电板正在仿造,希望我成功!

网友:

我发现共轴双桨是提高直升机稳定性的最简途径!建议有条件的朋友试一下同速共轴双桨,再在尾部安装尾桨,这样会比较好控制(制造难度也比较低),而且十分稳定!

楼主:

说的对!顶!

网友:

这个设计很巧妙啊!好象没有斜盘 只用水平的尾浆控制前后 左右转向应该是用两个浆的速度差控制的吧。我看录像里飞机好象没有平移的动作。如果要是这样连舵机都省了,可以做的很轻。那个国产的小蜓神能有这样的稳定性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3/28 10:03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设计很巧妙啊!好象没有斜盘 只用水平的尾浆控制前后 左右转向应该是用两个浆的速度差控制的吧。我看录像里飞机好象没有平移的动作。如果要是这样连舵机都省了,可以做的很轻。那个国产的小蜓神能有这样的稳 ...
国产的小蜓神可就差远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f1052004/03/28 04:22pm 发表的内容:
http://www.proxflyer.com/pf_clip_1.wmv
我真的好想要他们的遥控器!!!!!!
我用小遥控车的电板正在仿造,希望我成功!
我是飘雨啊,支持你
以后有什么好录像再传上来哦

楼主:

谢谢,努力~!

网友:

好机!
舵机恐怕省不了。就算系统制作精密,如果有风干扰咋办?
还是要调整。

网友:

所以那个老外是在室内玩的啊 这么小的飞机别说拿到室外了 打个喷嚏估计就吹翻了吧

楼主:

哥们们!一起动手做吧!!!

网友:

不知道这架共轴电直是这样实现控制的? 没有平衡翼,和倾斜盘怎么控制啊?不解啊
   那为兄弟能说说啊!!!  先谢谢了。。。。。。

网友:

确实是稳啊,双手离开遥控器都没问题
尾部的螺旋桨是用来控制仰俯姿态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周强12004/04/08 09:26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这架共轴电直是这样实现控制的? 没有平衡翼,和倾斜盘怎么控制啊?不解啊
   那为兄弟能说说啊!!!  先谢谢了。。。。。。
Absolutely stable without the use of any gyros or autopilots
无需自动驾驶仪或陀螺仪而保证绝对稳定
There are no servos, actuators, rods, links, gears or other moving part
无需舵机,连杆,齿轮,等活动部件
The whole helicopter is operated and controlled by 3 electric motors
(2 motors for the main rotors and one extra motor for control)
一共三台电机(两台驱动旋翼,一台用于控制)
The rotor blades are encircled by a ring that supports and protects them
旋翼翼端有环加强和保护旋翼
It is very efficient, all the power is used to generate lift
效率很高,所有的动力都用来提供升力

网友:

feda 兄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他是怎样实现左,右倾斜控制的啊?
     转向可以利用两台电机的转速差来完成。
      尾电机控制仰俯(前进,后退)。   是这样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周强12004/04/09 08:02pm 发表的内容:
feda 兄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他是怎样实现左,右倾斜控制的啊?
     转向可以利用两台电机的转速差来完成。
      尾电机控制仰俯(前进,后退)。   是这样吗?
Horizontally, the helicopter is only controlled in forward and aft direction using the small rotor at the back. To direct the aircraft sideways,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turn the aircraft, and then enter into forward flight in the desired direction.
该直升机是一个自稳定系统,在无风的环境中可以保证不漂移。但是,它不能左右横移,只能前后移动。这一点和普通的坦克的行进能力类似。

网友:

我要开工做一架能全方位控制的共轴机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周强12004/04/11 10:33pm 发表的内容:
我要开工做一架能全方位控制的共轴机啦。。
参与这小小直升机研发的两位神人之一亚历山大可说是小电直的鼻祖(伊库拉斯公司的短笛设计者),我们这些小电直玩家都在享用他的设计。

网友:

看来我猜对了,那架飞机确实没有斜盘和舵机 只能前进后退和转弯。其实我觉得这种思路也不错,如果有厂家商品化的话可以成为一种室内休闲直升机。成本和售价也不会很高。

网友: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这架电直的旋翼轴上是用一个电机传动的。它是利用了两条皮带和四个皮带盘,一条皮带直接连接,另一条皮带中间绕半圈再连接。这样就可以实现单电机传动共轴了。使我更困惑的是它是怎样来完成转向的呢???

楼主:

转向是通过尾桨的左右翻动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