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per speed 400 电机

楼主(2004-03-29):
为什么我在商城购买的super speed 400 电机在进角度为0时正反转的转速不一样(相差比较大),经观察在进角度为0时碳刷与磁力线并没有呈垂直交错状态,而是的一个很大的角度(大于60度),这是不是造成电机正反转速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你的电机原配齿轮能装上去吗?我装上去后就列开了,你是怎么装的???

网友:

super speed 400 电机纽力太大,原配的2个齿轮全磨坏了。建议商城生产金属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eeman2004/03/28 07:37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电机原配齿轮能装上去吗?我装上去后就列开了,你是怎么装的???
我没有用电机原配的齿轮,是另找的奥迪玩具的12齿轮(很有韧性)用3mm的钻头扩孔,然后压进去,请问你的400电机的我所说的现象吗?

网友:

我也是装的原配塑料齿轮,很好用,没有出现开裂的情况。建议不要强行装入,如果遇到特别大的阻力,应该用工具稍微扩一点。但齿轮宁可紧也不要松,松了当心会滑出来,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好办,就是在孔内贴一条很细的胶带,再装入就可以了。金属齿看上去是不错,不过金属齿与塑料大齿盘的摩擦很大,装塑料齿的声音非常好听。

楼主:

请问V大哥,你是怎样调节super speed 400电机的,进角该怎样设定?

网友:

顺时针15度,火花最小。
其实不调差别也不太大。

网友:

你好,你的齿轮用的是奥迪哪个模型专用的,我也到卖奥迪模型那里去看看。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eeman2004/03/29 08:40am 发表的内容:
你好,你的齿轮用的是奥迪哪个模型专用的,我也到卖奥迪模型那里去看看。谢谢
是粉碎战车上的组合齿轮(绿色),你用刀把12齿削下来,用3mm的钻头扩孔,然后直接压在400电机主轴上就成了.

网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