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索尼18650锂电作动力的吗 ?

楼主(2004-03-30):
能介绍一下吗?18650重量40克,1.25AH ,不知道有哪位朋友用过,请介绍一下

网友:

如果是锂离子电池的话,大电流放电是不行的。

楼主:

去掉保护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

听别人说过可以
两节的话能刚里地
三节就能飞得很好
试试吧
反正那电池便宜
等你的报告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ng2004/03/29 10:53pm 发表的内容:
能介绍一下吗?18650重量40克,1.25AH ,不知道有哪位朋友用过,请介绍一下
你想用来干什么?我又很多具体的测试结果

网友:

18650飞电动没问题吧
但我听说是飞飞达也行
你有数据的话麻烦共享一下

网友:

还是用聚合物锂电吧,比液态的安全,而且性能更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30 11:48am 发表的内容:
还是用聚合物锂电吧,比液态的安全,而且性能更好。
斑竹说得有道理。但18650价钱便宜,有些飞机模型用用也无妨:火鸟,翼龙,GWS370动力组用9070以下的降,小电直(11。1v,但容易坏尾电机),其实很多都行的!

网友:

我用2节sony1200的18650在飞达上勉强飞起来,每次时间短,几十秒就只能贴地跑了,歇一会又可以飞几十秒!充足电能这样反反复复来十多趟飞,不爽!

网友:

18650重量太重了,两颗7.2V力量会不够,而且内阻较大,飞行时间和普通8.4V差不多,略长一点,但要飞飞停停才可以。但用7.2V聚合物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你用三节试试
听说三节时在雷了上飞无问题
我也想这样试试在飞达上
但手上没有这么多的18650
你试试把结果告我吧

网友:

没人试就让我来试吧

网友:

晕倒!18650我在1年多前就试过了(算是在中国最早试验锂电飞飞达的),请翻旧帖,经验之谈,望后来者不要校仿,少走弯路。18650电池到处都能买到,价格40多元一颗,对偶的建议不相信的朋友,大可一试,希望再回来发表看法,看看与我的结论是否一致。
聚合物锂电容易鼓气吗?这可不是我说的,只有过冲和过放才会鼓气,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使用方法,既然是不正确的使用,当然不要想它有好的性能和好的服务时间,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最烦在内地的论坛,一说什么东东好就被说成不是厂家就是JS,中国人中庸惯了是不?说话都不爱表明观点,莫离两可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最适合中国人呢?真是奇异奇异。你有不同观点大可表明与我争辩,我在此,请放马过来。但也请你尊重我的观点,不要动不动就说是马甲。以君之言论,我也大可把你当成是哪里来的马甲。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3/31 08:58am 发表的内容:
晕倒!18650我在1年多前就试过了(算是在中国最早试验锂电飞飞达的),请翻旧帖,经验之谈,望后来者不要校仿,少走弯路。18650电池到处都能买到,价格40多元一颗,对偶的建议不相信的朋友,大可一试,希望再回 ...

网友:

聚合物锂电已经很便宜了,按照功来算,一般的聚合物锂电是19wh,十个锂电才和他类似,而且电压不一样,重量超出一倍(但是还能飞,主要是电压低),关键是:价钱一样,都是300块,这还是用便宜锂电的批发价,最好还是聚合物锂电,这是趋势,估计2年内就会出现手机聚合物锂电,因为手机对电力的需求更被人关注,那时……哈哈

网友:

现在已经有手机用的是聚合物锂电池了,判断方法是看它标注的电压,3.7V的一定就是了,如果是3.6V的就是传统的液态锂电。

楼主:

是呀,我咨询了做锂电的朋友,现在手机有聚合物电池,也不贵的,就是电量太低,如果两块N记1000HAM的聚合物电池组的话,会不会有好效果,这样重量和价格都下来了。我从厂家那里了解到,现在商场的聚合物电池在厂家做出来也就40元,好象听的太离谱,但到电池网论坛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现在手迹聚合物电池的价格零售比较一下,思考一下减掉批发商,到厂家的价格,就知道是否可能。我开始的目的不是想触及商场的利益,只是想为找到更适合广大电动模型爱好者更好的消费和娱乐方式,这样能再多买模型,增加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