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4-03-30):
请问大家电直控制机头左右转是否由尾马达正反转来控制
昨天刚拿到JABO发现尾马达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打左舵尾马达加速,打右舵没反映,请问这样是否不正常,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直升机靠尾桨的转速来改方向的!尾桨是用来克服主桨的反扭力。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陀螺仪上!

楼主:
感谢!感谢!
下班后立马回家,再试试!

网友B:
在地面时,打左舵是加速,打右舵当然是不会转的了!!!这不是陀螺仪的问题!不少朋友一遇到问题都只会说是陀螺仪有问题,根本没搞清楚陀螺仪的功能是什么,弄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建议这位朋友飞起来后再检查尾桨的控制情况,飞行时打左舵是尾桨加速,打右舵是尾桨减速。如果不打舵,左右旋转机身,尾桨也会相应的改变转速,这是陀螺仪在发挥作用!

楼主:
热泪盈眶中.......!
大家太好了.
长知识,长知识!
谢谢!

网友C:
不是吧,佳宝和雷鸟不是一样的吗?应该是打右舵尾电机加速啊(机头向右转)。
小电直的转向说得简单点就是:尾电机保持一定的转速来抵消主电机产生的反扭矩,飞机达到平衡;打右舵时尾桨加速产生推力,使尾部向左摆,机头向右转;打左舵时尾电机减速,利用主电机的反扭矩使机头向左转。
好像也有人习惯于打右舵时尾部向右转,这样的话飞航线时难道是尾部向前来飞?

网友D:
佳宝的不是 是直接用主桨的方向作用力转向的。不知是不是设计上偷懒 反正飞的时候没觉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