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大家快来帮帮我

楼主(2004-04-01):
下午还好好的JABO,吃完饭后打开发射机电源,等了一会突然2个舵机开始不停的上下动,主马达,一转一停,然后狂转一会,停下来……再也不动,发射机怎么动也没用,重新启动N次 还是不管用
55555555555555555555555怎么会事啊????????
在这之前我调过陀螺仪,出问题后再调回来 还是没用,怎么调也不行
郁闷…………………………!

网友:

发射机电量可能不够了

楼主:

已经换过电池,还是一样……!!!!!!!!!!

楼主:

发射机的电池是南浮的 昨天才买的 4对
不会那么快就玩玩吧

网友:

要换就八节一起换,不能只换四节,这样一来用的快.

楼主:

4对=4*2=8 单位:节

楼主:

狂晕倒………………
刚才把所有的设备全拆下来 再装回去 又好了。
迷惘……不解……纳闷……!!!!!!!!

网友:

大概是接收机天线接触不良,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heshang2004/03/31 08:24pm 发表的内容:
狂晕倒………………
刚才把所有的设备全拆下来 再装回去 又好了。
迷惘……不解……纳闷……!!!!!!!!
对了!就是因为某些部件接触不良,导致设备无法初始化,即使勉强实现初始化也不稳定了!

楼主:

谢谢 大家 明天白天再仔细找找看看 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