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電變怎樣調混控 ?

楼主(2004-04-01):
各位,
Feda的混控...燒了兩件...把心一橫...不如買只5~8A 做尾摩...10~15A用370...360...做主摩!這樣可行嗎 ?(附圖)
還是直接上無刷呢 ?
聽說這樣接要自己設混控比 ....但我用jr x3810...混控怎樣調? 指教 !!
Tony

楼主:


网友A:
两种接法:调速器1、2都同时接在3通道上;或者调速器1接3通道,调速器2接5通道。

楼主:
Vdict兄,
我用的是jr 的系統...是否大電變接 ch1 ...細電變接pg03...再接ch4 ...接電後再用x3810的mix 作混控設定 ? 我就是不明內裡的原理 !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