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

楼主(2004-04-01):
近日领导突然想飞模型了,还是电直.
我怎么办啊?我是一点都不会,周围也没有朋友飞.
想请较几个问题:
1. 点直好飞不,或是哪个牌子的好飞?
2. 是不是不容易摔坏(穷人啊)?
3. 带孩子飞有没有危险?
4. 其他注意事项请各位前背指点!!
谢谢!!

网友A:
领导原来是您家的小皇帝啊。
玩模型需要精力和金钱的,要有心理准备啊。首先需要确定您能接受的价位,然后再选择品牌,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楼主:
不是的,是老婆!
说说经济型的看看我能不能承受吧!!
各位前辈多多帮忙啊!
谢谢!! 谢谢!!!!

网友B:
呵呵 女人爱玩电直真是少见哦!
以前没摸过模型的话电直巨难飞!!!!!
单翼的话佳宝还不错,做工还可以,配件多。其实买个喜路宝的线控拉马就不错,不用充电还稳定,是共轴双桨的机器。不过不能在外面玩因为是线控的。2000左右吧
挺容易摔坏的,看你怎么飞了 飞的好就损失小 飞的不好摔一下就是百八十的。
带孩子飞危险!小孩好奇,什么东西都想摸一下。被浆打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谢谢你啊
我要买网站的套装你有什么建议吗?
不方便说的话请发到信箱吧
rennan@ameco.com.cn
想知道设备是否可靠,有没有必要买Futaba套装。
我有FF6.
怎样配置合理啊!

网友A:
原来是夫人啊,那就更难得了,恭喜恭喜!
我飞的是嘉宝,部分配件是雷鸟的,凭心而论,我对雷鸟的耐摔性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买了嘉宝,在没有摔坏的情况下就换了雷鸟的配件。据说嘉宝有脚架连电池架一体的脚架,值得考虑,要FUTABA版的。
雷鸟公司预计在4月底推出雷蜓,约1.5公斤重,不大不小,我很感兴趣,要不要等等看。

网友B:
雷鸟公司预计在4月底推出雷蜓,约1.5公斤重。。。。。。。。
好哦!

楼主:
谢谢两位!!
雷鸟没有Futaba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