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舵的烦恼!!

楼主(2004-04-02):
最近不知为什么,接电后
舵机
老是跳个不停。马达还无故的时转时停,不知是什么原因?
求教各位!

网友A:
可能是干扰导致的,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零件接触不良,特别注意检查接收机天线。我的飞高接受机曾断过天线,状况和你现在的一样。

楼主:
我用无刷,干扰应该不会,天线有可能有问题,我检查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