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vidct关于12v锂电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4-02):
我的雷鸟2配商城12v锂电马达和1300mah电池,13t铝合金齿轮,一会儿电机就烫手,这个正常吗?

网友:

换锂电专用马达吧,加散热片,连续飞30分钟都没问题。
我之前飞嘉宝,9.6V/800MAH,280的原装马达底盖都熔了。

网友:

烫手应该不对,检查一下齿轮和齿盘之间的间隙,不要靠太紧,不然会增大阻力。另外,就是要加散热片,飞下来只有很低温度。

楼主:

我用的是锂电马达呀。齿轮和齿盘没有很紧,用手转动没有什么阻力的,散热片也用了,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网友:

大约温度是多少?可以长时间手放在马达上,还是只能放一会儿,还是一刻都不能停留?

网友:

忘了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装12V锂电后,动力很强,所以主桨的攻角不需要像8.4V时那样大,可以尽可能在保证没有双桨的情况下调小,这样马达的负荷就不大。

楼主:

1~2秒吧,可能是我攻角太大了,一会儿再试试看。我就是担心是不是电机,或者线路的问题

楼主:

没有用还是很烫,而且现在飞不高了,只能离地半米左右了,是不是电机快挂了?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换回雷鸟的原配马达试试吧。

网友:

我用的是li马达带的10T齿轮,飞下来一点都不烫啊!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还是与机器有关,我在飞达上用13T就很低温,飞完后手可以完全放在马达上不烫手。建议检查雷鸟的主旋翼头是否有过大的阻力。

楼主:

检查过了,主旋翼头没有有过大的阻力,很正常的。是不是电机块报废了?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个体差异

网友:

只要碳刷足够就不会报废。报废的标准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看有没有相间短路,我的雷鸟原配360在刚买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只要30秒就没发用手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