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桨的问题!

楼主(2004-04-03):
我把大桨攻角调小后便飞不起来了,各位看看是否小过度了!
另外,我自制的2段式大桨,安上后飞机只能在地上滑,我不知道攻角和电流的关系(多大电流该用多大攻角),谁有这样的质料共享吧!呵呵:)谢谢咯
材料是油宝桶:)

楼主:
第1张弄得太小了!不好意思啊哈哈!

楼主:
哇,还是看不清~~ 右边刻度是16.2mm 左边是15.5mm 角度大概是9.5度吧?

网友A:
我将大桨的攻角调小,升到20厘米的高度,再加油不升反降,风噪很大,怎麽也调不回原来的状态了,怪自己调之前没观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