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豪混控出问题了!

楼主(2003-04-19):
自上次失控后我就没去管它,放在桌子上一个礼拜,昨天充足电后发现,混控板上指示灯乱闪,舵机乱抖,主、尾马达不转,遥控器没反应............................我哭..........
据说先豪的混控板很贵的!有哪位大大有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

混控板上指示灯乱闪,舵机乱抖,可能是遙控器出現問題...
我也嘗試過..不開遙控器是有這情況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weskerw2003/04/19 11:47am 发表的内容:
混控板上指示灯乱闪,舵机乱抖,可能是遙控器出現問題...
我也嘗試過..不開遙控器是有這情況的,,

可是不开遥控器主马达应该是狂转的啊?而且,闪一会后它就不闪了...............
我的先豪多灾多难啊!!!!先是尾马达烧了,然后是尾浆断了,再后来是混控坏了..........55555555555
可怜我还下岗,连收入都没有..............................惨!

网友:

你下了什么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