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练机

楼主(2004-04-03):
出于爱护机机,室外有风,室内空间小,平时飞行时都是小心谨慎。前两天刚买来不久的大桨一个不小心打裂不能用了,气不打一处来,破罐子摔破,装上残缺的短桨,在不到十平方的办公室里放开手脚就乱飞起来。放在地上不管对头对尾还是对侧推油门就起飞,摔到那个角落就从那角起飞,大桨打歪出了双桨扭正再飞,稳定翼打反扭平又飞,尾桨脱出按回再飞。大桨在桌腿椅杆墙壁不停地砍打,机机飞过头顶、撞上文件柜、翻落桌面再掉到地上,眼都不眨一下,左手抓机右手就加油。。。大桨花了,钢丝稳定翼杆弯了,电池架断了,挡板断了,脚杆也断了,统统不管。。。慢慢地,偏左打右偏右打左、见前拉后见后推前的“对尾反应”不断淡化,打舵变得随机从容;加油不再等待机器的高度反应,变成了起就推,想降就拉;无论对头或对尾,宁可摔机也不给大舵。。。心里还是痛苦的,但对头悬停渐趋随意,从地上起飞到高于头顶,从对尾慢转对头都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了,最多等会摔机。。。航线还没去飞,因为脚架电池架完全不能工作了,得找些东西来代换修理。并且,除了主轴没弯外,我不能在机上找出哪个部件没伤痕的了。
也觉得自己有点疯狂了,但更觉得技术有点小小的突破了。大家不要见笑,一技练成万机殃嘛,或许我能赶在机器坏得不能飞之前飞好航线呢,但愿但愿。。。

网友:

狂人,支持!
望尘莫及啊!!!!!!^_^

网友:

厉害,小弟佩服.

网友:

我的爱机也是,办公室里小,摔得惨不忍睹。不过现在练的也能稳定悬停了,还练出了修补的本事:)  脚架改了 前电池架用铝片自制 斜盘固定架用金属片加哥俩好加固...........现在就等着订的金属改装件到手爽啦!

网友:

彼此彼此啊!嘿嘿……
现在我的JABO除了几个大的部件没有问题,其他的易坏件都粉碎过无数次了。
只怕以后飞起来的不是JABO,而是有着JABO形状的502了。:P

网友:

你好幸运啊,我的大桨只碰了第一次就从根部断了,连粘都没法粘·

网友:

我对机子爱护有加,这是机子随时处于最佳状态的保证,飞行一次损坏一点东西,我都会细心修补,调整好,这样才能使机子飞得更好,寿命更长

网友:

各位真是舍得啊!!!
我的机机要是稍微磕碰一下,我的心头都会紧一紧:(

楼主:

我也不是不爱惜机器
三对大桨三个尾桨用到现在
飞达也太耐摔了
一点也不觉得性能有下降
就弄得有点难看
粗暴的行动难免带来损伤
但往往也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突破
尤其心理上的

网友:

我觉得家宝的大桨还是很耐摔的; 目前 主旋翼头, 旋转头都坏过, 尾浆断了5根; 尾电机更是消耗品, 坏了5、6个了巴; 目前可以飞个7,8分钟不出问题, 当然是对尾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4/02 09:16pm 发表的内容:
出于爱护机机,室外有风,室内空间小,平时飞行时都是小心谨慎。前两天刚买来不久的大桨一个不小心打裂不能用了,气不打一处来,破罐子摔破,装上残缺的短桨,在不到十平方的办公室里放开手脚就乱飞起来。放在地 ...
你出个价!我买你的机机尸体(要带设备)

楼主:

还不是尸体啊
只要一点502
几块胶片就可以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