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的遥控器可以G2模拟器上吗?

楼主(2003-04-19):
先豪不能飞了,先练G2吧。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教练线接口,如果有就可以。

楼主:
啥叫教练线接口?什么样子的?我是菜鸟的说  遥控器牌子好像叫GWS

网友A:
圆圆的

网友:
或者一个3.5MM的耳机插孔!或者写着TRAI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