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扬新出了两款超q的可爱小小电直,不知道好不好飞?

楼主(2004-04-04):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y在 2004/04/03 10:06pm 编辑]
大桨直径:350mm
机身长度:340mm
电池
:7.4v 800Mah Li
飞行重量:180g

网友A:
看样子不错

网友:
丑的一米哎,怎么不搞个好点的外型啊。

网友B:
丑的没法说!越看越像玩具了!!

网友:
其实就是缩短了飞达起落架,机身,尾管和大浆,暴丑!!!不过性能还可以。飞扬有动画下的。

网友C:
飞扬的那个动画是老杨飞的啊!那高手飞什么机拍出来的效果估计都不错。性能可不能光看他那个录像

网友:
对对

网友B: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