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平时不飞要充满电才保存吗?

楼主(2004-04-04):
我用的是普通的
电池
,平时不飞要充满电才保存吗?还有每次飞完都有剩余电力,充电前要把它放掉吧!

网友A:
什么普通电池?

网友B:
一般不能离地时就可以啦,如果要放电,要注意不能过放电哦!(8节电池放电电压不要低于7.2V)

网友B:
我说的是镍铬和镍氢电池,如果是锂电就不用放电啦!

楼主:
那平时不用不充足电就保存,会对电池的寿命产生影响吗?

网友C:
Ni-Mh,长时间不用(3个月以上),请放完电再保存,启用时,满充满放三次以上。
短时间不用(1个月以内),充满电保存,可以正常启用。

楼主:
好,谢指点!!

网友D:
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