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了一个无刷电机

楼主(2003-04-20):
其实这是一个电脑上用的风扇,马来西亚造,标着DC12V0.11A。用飞达充电器供电转得很平稳,但力量较小。拆开很简单,只是转子和定子与常用的电机换位了,没有铜头碳刷,多了一块小电路板,上面有一块10脚的帖片集成块,一块4脚的可能是感应器,2个二极管和几个帖片电容。轴上是2个小轴承。虽然是磁铁外壳转动,但若尺寸小一点是可以非常恰当地装到飞达上的。生产电机的厂家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构造生产模型用电机(特别是飞达这类装减速器的):选择适当的尺寸,改绕定子线圈(有4个极,3个接线头),增加数个大电流器件——我看就这么简单!有人要来拍砖吗?

网友:

我不知道“拍砖”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也有兴趣想改改看。
我的想法是找个功率大一点的轴流风扇(6V),用上面的控制电路来替换电脑上用的
轴流风扇的小功率电路,然后改绕定子线圈,不知可否?
有兴趣的一起讨论。

楼主:

“拍砖”是从总斑竹哪里借来的,去问问他罢。 但改线圈似乎很难。

网友:

改线圈只要选好合适的漆包线,保证绕线质量,手工就能做。无刷电机做起来不是很难,难的在电子调速器。

网友:

建议大家用>12000RPM的台湾“TT”牌暴力电脑风扇改!

楼主:

实际上改变电压也就能改变转速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4/21 05:42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大家用>12000RPM的台湾“TT”牌暴力电脑风扇改!
它有6V的吗?

楼主:

到旧电器市场找一下啦

网友:

泼泼冷水可以吗?好象它们的磁环磁力很小,也没力,重绕改线后效率不高。比280马达差天那么远,能用在飞达上吗?
三相无刷马达自己做容易,可以拆CD-ROM的来改,磁力很强,马达的扭距和重量很轻,问题是电调啊!!!!
那位朋友能提供无刷电机驱动的电路和原理?就是没有位置传感器的那种?我想自己做!在电子线路安装和单片机程序设计方面还可以,就是没有找到理论无从下手啊!国内外的网站都搜罗过了,还没有找到看明白的和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