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宝换住马达后 升力偏小?????

楼主(2004-04-07):
昨晚飞行, 突然主马达不转; 拆开后, 发现一个电刷已经断了;  也是, 飞了不少时间了; 可是换了 新电机后, 升力明显不行; 只能勉强离地; 电池肯电有电; 小齿轮也点502了, 我还怕丢转呢;
以为这个电机有问题, 将原来的电机清理好, 换尾盖; 装好后, 可以转, 可升力还是不行; 齿轮间隙肯定没问题; 该不会电条坏了巴。
尾马达控制正常;
请专家赐教

网友:

    我前天刚巧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新换的电机是嘉宝随机赠送的,换上后升力明显不足,只能在地面效应下飞行。将原电机换尾盖后装上,升力也不行。原因是:
    1、新电机转子硅磁片较原电机短,少两片;同时面积也少一些,导致磁感不足。
    2、原电机绕线43圈,新电机绕线51圈,感抗增加近1.3倍,导致功率下降。
    以上两个因素,使新电机的功率比原电机少,导致升力不足。
    原电机转子换新电机电刷后,升力仍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换向器磨损。而且影响碳刷寿命,最好不要使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1、使用新电机的换向器、尾盖、磁钢,原电机的转子磁片,用线径稍粗的线重绕组,每组绕40-43圈。

网友:

是不是浆没调好,试一下调大攻角。
另外,换个齿数大一点的齿轮看看

网友:

嘉宝原装是8.4V的马达,赠送的是9.6V马达,换马达后用12T的齿轮比较好。

网友:

问题在马达,佳宝的马达是塑料盖的那种吧。你换一下370金属尾盖的试试,370是我用过的有刷电机里面最好的了。

网友:

换13齿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zxj314152004/04/06 05:25pm 发表的内容:
我前天刚巧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新换的电机是嘉宝随机赠送的,换上后升力明显不足,只能在地面效应下飞行。将原电机换尾盖后装上,升力也不行。原因是:
    1、新电机转子硅磁片较原电机短,少两片;同时面积也 ...
谢谢专家, 和我一样的情况啊, 也是赠送的电机; 我用的使9.6v电池了; 自己绕电机有些夸张, 不愧喂专家啊;  那赠送的电机要怎么用起来呢? 必须换齿轮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4/04/06 08:34pm 发表的内容:
问题在马达,佳宝的马达是塑料盖的那种吧。你换一下370金属尾盖的试试,370是我用过的有刷电机里面最好的了。
谢谢, 您说这宝贝电机那里的卖啊,  直接换上就可以飞巴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

换11.2V锂电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换9.6V就可以立即改善了,其实8.4V不是一个好的电压,只能勉强飞。还是用9.6V吧,如果能用11.1V锂电是最好的。

网友:

我的用9.6v 赠品电池加9.6V赠品电机也是出力不够,原8V电机用9.6v电池动力良好,
8.4v电压带8V电机动力也很差(用了一次就没用过)

楼主:

那怎么办啊, 只有买个家宝原装的主电机来耍?

网友:

原8.4V电机换了9.6V电机的碳刷也是升力不足,可能碳刷内阻太大如果换银刷的大概可以提高很多但寿命是个问题.

楼主:

有道理, 这个试验我也做了。 换新炭刷后, 还用WD40 正儿八经的磨合来者; 可磨好后, ( 比较过的去的凹槽)仍然只能贴地皮飞; 升力不够; 换锂电算了, 麻烦;  那炭刷不会那么大的内阻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