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双桨调试--------PE桨双桨的调整

楼主(2004-04-07):
以前曾发过关于电直双桨的调整方法,按帖子的方法调整双桨即可消除,但那只是针对以前的塑料大桨的,对现在世面上的PE桨就不适用了。这两天我用了PE桨,针对它的特性找到了调整方法。
用PE桨飞飞达效果确实很棒,相对原来的塑料大桨,它具有质轻、对称性好、翼型好,因此,用来飞飞达,主桨转动惯量小,从而使得尾马达受力减小,寿命延长。其震动也很小,电直安定性非常好。
按理说PE桨属硬桨类,不应存在双桨问题,即使有也是旋翼头扭曲变形所致,然而,我加了旋翼头加强片依然出现双桨,仔细分析原来出现在安装的螺钉部分(如图)
所以,建议在购买PE桨时应购买2付以上,这样可得到4枚以上的角度垫片。PE桨的飞行效果很好,但它不耐摔,擦一下硬纸箱就会出折痕;打到墙壁或家具等较硬的物件上时就会打折,严重的断裂。临时的可以用透明胶和乳胶修补,但由于两只桨的重量和外型有了不同飞行性能改变许多,微小的双桨出现难免。注意不能用502修补,因为会融掉桨内的泡沫材料。
顺便提一下
电池
。我用申泰7.4伏里电+PE桨可飞15--18分钟(注意,我的飞行时间是电直飞行高度不足40厘米就不飞了),用AKE11.1伏1300里聚合物电池飞行时间依然达20分钟,且11.1伏电的效果更好点,特点是爆发力足,尾马达力量足,缺点是一块电池下来马达较烫。还有,用11.1伏里聚合物电不适合用原来的塑料大桨,因为电压增高后主轴转速增大,原来的桨都是用手扳调整的,这就使得两只桨的螺距在细小的部分螺距不同,加上高速旋转,微小的气动特性变得明显,本没有双桨的还是出现双桨了。我昨晚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了,用11.1伏电飞,调了很久,总算把双桨消除了,但又出现新的情况,由于桨的材质较软,高速旋转时桨的中后部出现周期的发颤,发出“哄哄”的低沉噪声,升力极低,因此,原来的塑料大桨还是合适7.4伏的里电飞行。PE桨则都合适上诉两款电池。但也不是塑料桨就很差,耐摔就是它的最大优点,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塑料桨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A:
顶啊,好文章啊!!!!!!!!!!!11

网友B:
好文章!!

网友C:
其实PE桨的根较厚,安装洞较深;而旋翼头的螺丝柱凸太矮,再垫上垫片后几乎平了,安装后套进洞里的也就近乎没有了,螺丝是悬空在洞中没有使力的地方,也是造成双桨的一个原因,找个合适的空心柱套上也能较好的消除双桨,多加个垫片就更好了。
我不认为用高电压主轴转速就增高。只要机器的重量相同,大桨状态也相同,悬停时的转速就应该一样。我觉得高电压有两个优点,一是在1/2油门以前可以让大多数主马达有足够的力量使电直升降自如,二是尾马达不会出现电池快没电时力量不足的情况。其实看看E-SKY的飞行就知道,8。4伏足够了,但对马达就要有所选择。我不认为11伏的力量对这类小电直有其它好处。

网友D:
我顶。。。。。。。。。。

楼主:
看了zcyjq 的留言,深有体会,决定把PE桨进一步改善其安装状态,让它工作得更好!
拆开桨叶观察,的确在安装孔处有被旋翼头拉损安装孔的现象,并且桨都往外移出了3mm左右,决定马上改进。
在工具箱里找到了合适的圆珠笔芯,外径5mm,内径2.3mm,用小刀精确的裁出3mm长的一小段,安装到旋翼叶片的安装孔里,上紧螺钉,试飞,哇!太棒了!!安定性很好,绝无双桨出现,现在的飞达是我飞过最爽的状态了!!
原理图如下
笔心管子裁3mm是有用处的,因为PE桨泡沫材质偏软,而安装中心孔处有一小片轻木片加强,厚度为3mm左右。当加上垫片旋动螺钉固定时,泡沫材料会被压扁,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接近3mm了,这样就可以逼紧旋翼,并且,两片桨都可以达到较接近的松紧度,因为两颗管子都是3mm。
再有,PE桨比较适宜把螺钉上紧一点。
最佳的状态!
如加装旋翼头加强片,换上稍长一点的螺钉用螺母固定,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