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V形头

楼主(2004-04-07):
今天做了V形头,感觉是比原来灵敏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会事 还是象原来一样离地后 有点向右偏。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的雷鸟是向左偏!~~~~~

网友B:
我的JABO也是往左偏.

楼主:
YES YES 但是 是为什么啊? 没高手指教?????

网友C:
先调发射机上的微调,如果调到头了还没用就把舵机臂上的螺丝拧下来调舵机臂的角度,要使十字盘保持水平的状态。然后再调桨。还有如果脚架歪的话起飞的时候也会偏,因为地面效应飞机在离地比较近的时候容易瓢来飘去的,飞到30厘米以上就好多了。自己做的v头一定要两个尺寸完全一样,否则也有不平衡。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eshang在 2004/04/08 10:04pm 编辑]
尺寸一样,精确到毫米.
今天回去调一下舵机.
浆要怎么调?还有十字盘是不是就是倾斜内盘啊?就是 4个球头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