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性能如何提升?

楼主(2004-04-07):
    因为痴迷电直,我对爱机的改造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一有时间,就琢磨着哪能改一改,哪能动一动。几个月下来,机器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动过。目的就二条:一是提高效率,三是强化机动性。有几点心得跟大家聊聊(以嘉宝为例):
    1、最大限度地提高主电机的效能。
    电机转子的磁感强度与线圈面积、绕圈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发热量与阻抗成正比。嘉宝主电机转子及线槽内容都有剩余空间,完全可以利用。
    硅铁片可以增加3-4片,面积提高10%。个人认为嘉宝原配电机转子硅铁片的外周长比原电机大,转矩和稳定性均较优。可以将损坏的原电机(一般都是换向器磨损)换向器取下,找同样的硅磁片加上4片,再将新换向器根部适当截短一些(截2片的长度即可)装上。
    嘉宝原电机额定电压8.4伏特,赠送电机9.6伏特,且有升级余地。电压增加1.2倍以上。因此原电机绕线43圈,新电机绕线51圈,感抗增加近1.3倍,如果仍用8.4伏特电源,会出现功率不足、升力不够现象。可以找比原线径稍粗的柒包线绕组,绕线43圈(如想增加机动性,可绕38-40圈,以提高功率。如想延长留空时间,则多绕一些)。这样下来,在输出功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电流和阻抗,发热量减少,延长了留空时间。
    2、提升机动性的有效办法
    豪无凝问,“V”头是提升机动性、灵敏性的好选择。但还有一种简易的好办法,大家不妨一试:
   “V”头通过连杆机构,将十字盘内盘空闲球头与旋翼、稳定翼球头相连,使十字盘倾斜量传递到主浆及稳定翼上的效能提升了一倍。在提高灵敏性的同时,起到了缓冲作用,兼顾了灵活性,不觉得很过敏。
    还有人提出了将十字盘内盘空闲球头直接与稳定翼杆球头相连的办法,个人试验后觉得:灵敏性比“V”头还好,但没有缓冲余地,有点过敏,几乎难以操作。
    如何做到既灵敏、又不过度,同时简单易做。个人的办法是:找一截软质细弹簧,铰成两节,两端弯成小钧,长短相等。分别挂在稳定翼杆球头和外盘空闲球头上,稍加调整使左右平衡,即大功告成。
    试飞:效果很好。既提升了灵敏性,又有弱性余地。调节弹簧的长度(或粗细),可以在灵敏性与稳定性间任意选择。
    3、主浆攻角宜小不宜大。
   直升机主浆追求的是升阻比最大化。攻角太大,升力与阻力增大,但阻力增加更快,升阻比下降。阻力大则转速低,带来二大危害:一是主电机转速低,感抗少,所需电流大,降低了留空时间,且发热量大。二是尾浆反扭转负荷大,尾电机电流大、寿命短。
    4、尾管宜长不宜短。
尾管长可以延长反主浆力矩的力臂,相应减少尾浆的功率,从而使尾电机电流减少,节省电能,同时可延长电机寿命。但尾管延长的同时,重量相应增加,个人觉得加长10CM较宜,功率可相应降低20%。

网友:

你好,有改造后的图片吗?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图,没有数码机。

网友:

关于V头的其它各种连接方法我在实验时已经全部试验过了,结论是都不可以飞,都会出现失控的现象,只有目前的V头连接方式或采用变通连接方式是可以获得较为实用的性能的。

网友:

你真是很痴迷。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