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混控的问题,实在不明白啊:(

楼主(2004-04-07):
请教各位高手:混控是什么来的?它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在接收机里的哪个部分?

楼主:

一般在什么模型上才要用到它?

网友:

混控就是混合通道的控制,有很多种,设备越好功能越多,不知道你问的是具体哪一项。混控比如:上下跟轴,就是油门和尾舵的混控,让直机油门加大时尾部抵消力也加大。

楼主: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4/07 05:27pm 发表的内容:
混控就是混合通道的控制,有很多种,设备越好功能越多,不知道你问的是具体哪一项。混控比如:上下跟轴,就是油门和尾舵的混控,让直机油门加大时尾部抵消力也加大。
那么陀螺仪又起什么作用呢?
好像也是为了稳定直机哦!
两者是如何分工的呢?怎样发挥作用的?

网友:

小电直的混控是用来对主电机跟尾电机调速的!陀螺仪用来控制尾电机的速度,以达到稳定尾竿的作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eshang在 2004/04/08 05:52pm 编辑]

实际上就是防止机机打转转(陀螺效应)的东东是吧?

网友:

不是!
混控——简单来说就是“水管”的“两通阀”,一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靠这个阀门来控制两个出水口的出水流量比例,出水口就是“主马达”和“尾马达”的电力输入。

网友:

就是相当于两个电调?

网友:


网友:

开始对有尾电机的电直的混控一点都不理解,既然有了陀螺,为什么还要混控呢? 无尾电机直机(包括油机)的混控(是否就是上下跟轴)也是如此.
现在觉得它们的功能和陀螺一样,但又没陀螺精确,因为它们是无反馈的.混控输出量只能是个大概值. 但它的响应速度为零,比陀螺要快,这样和陀螺一起作用就能更好的控制飞机.
比如突然加大油门时,若只有陀螺,那么当机身有了转动惯量时陀螺才有反应,加大尾桨距.这个就是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内机身会转动,油门变化量小的时候转动很小,变化量大时转动就很明显,出现明显的摆尾. 若有混控时,加大油门同时也加大了尾桨距,响应时间为零,那么理论上不会出现摆尾. 但是混控曲线是事先设定的,和实际难免有出入.还会有一个的转动惯量,但这点惯量对陀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
如此一说,混控好比粗调,陀螺好比微调!
小电直用的是低档设备,自身不带混控,这样只需要外部的硬件混控.
我没直升机,也没玩过直升机,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还请老鸟们指正!

网友:

我说的是陀螺仪不是混控

楼主:

下面引用由sxj19822004/04/08 09:31pm 发表的内容:
开始对有尾电机的电直的混控一点都不理解,既然有了陀螺,为什么还要混控呢? 无尾电机直机(包括油机)的混控(是否就是上下跟轴)也是如此.
现在觉得它们的功能和陀螺一样,但又没陀螺精确,因为它们是无反馈的.混控输 ...
你讲得很好!!!
我开始模糊的思路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分析得很透彻,也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