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消除电机的火花对接收机的干扰

楼主(2004-04-09):
本人初玩小电直(飞达),发现我的机机在大桨高速旋转时打舵(抬头或低头)就会出现舵机跳舵,从主电机孔看有一点火花,电容是并上的,不知道各位大虾的主电机是不是一点火花都没有,希望版主能建立一个专版,专门讨论电机的消火花问题。

网友:

并上电容也会有火花产生,但可以衰减一部分电磁波干扰。有刷马达都会有电火花,完全没有火花的马达只有无刷马达。电容的使用除了要并在正负电极上,还要特别注意电容的一条引脚必要连接在马达外壳上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网友:

另外最好用一点接地的方法焊那两个电容,就是说扭在一起焊在马达外壳上。
还有,焊点要是圆形的,不能有小尖尖,不然那个小尖尖就会变成干扰的发射点。

网友:

老贴子有说明,我记得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后来还有大家的贴图说明。。

楼主:

财神呀,我看过了,没有呀!我看论坛里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很多,但解决问题的人就好像不是那么多了,你有这个体会吗?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尝试用锡箔纸把电机包裹起来,也许包起来会屏蔽掉电机发出的干扰。想当初德国轰炸英国时就是用的锡箔纸片来干扰英方雷达的 呵呵。(我没试过,因为我的雷鸟接收还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机仔lhsyl2004/04/11 11:56am 发表的内容:
财神呀,我看过了,没有呀!我看论坛里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很多,但解决问题的人就好像不是那么多了,你有这个体会吗?
看这里: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1851&start=0&show=
其实很多学问就在不经意之间,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能领悟到。

网友:

用好点的胆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