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問題

楼主(2004-04-11):
我的電直feda 要3/4油門才能上升
是否太重? 全重320g
1.360 電機 11T 此
2.3CELL 12V 鋰電
3.雷鳥大獎

网友A:
320g并不算重,如果是配3Cell锂电,则感到飞行吃力并不算正常。请问你用360马达是雷鸟的原配还是AKE Li12系列呢?如果是前者可以用11T会比较好性能,但发热较大;如果是后者,则一定要用12T或13T齿轮,性能很好,而且发热很低。

楼主:
我用原370時機機1/2油門便能上升
但是十分熱
到AKE360 時則要3/4
但熱卻沒有太多
可惜香港不能發貨
想買也不能

网友A:
如果你有机会用AKE360配13T,你会发现性能完全不同于配10T或11T,不是一点点的进步,而是非常非常的显著。因为AKE360是属于大扭力低转速,它需要依靠降底减速比来获得足够的转速。配13T或14T都是可以的,配12T也可以,但一低于12T,转速就不够用了。

楼主:
今天用了13t發現性能比11t 差
電機的熱量比11t 高
要幾乎全油門才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