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FF9有几种吗?

楼主(2004-04-11):
班主,我在这里看到有几种FF9
FF9A, FF9H, 有的后面还有字母。是代表什么意思?价格完全不一样啊。如果要飞电直,以后还能飞别的飞机,应该选哪一种啊?
谢谢了。

网友:

a是固定翼版,H是直机的,要玩直的最好买H的,就差几百,免得日后后悔.

网友:

发射机有H和A版,飞直升机就买H版,当然它也是可以飞固定翼的。接收机都是一样的,再有就是因配的舵机不同而造成的整套价格不一样。

楼主:

商品名 双葉 FF9A S3001付セット 40MHz
価格 \42,840
飛行機用 PCM1024
●飛行機用 ●送信機:T9CAP ●受信機:R149DP(PCM1024) ●サーボ:S3001×3 ●受信機Nicd:NR-4J ●充電器:FBC-22A(4)
商品名 双葉 FF9H S3001付セット 40MHz
価格 \44,730
ヘリ用 PCM1024
●送信機 T9CHP ●受信機 R149DP(PCM1024) ●サーボ S3001×4 ●受信機Nicd NR-4RB ●充電器 FBC-6A(4)
商品名 双葉 FF9H S3001付セット 72H MHz
価格 \44,730
ヘリ用 PCM1024
●送信機 T9CHP ●受信機 R149DP(PCM1024) ●サーボ S3001×4 ●受信機Nicd NR-4RB ●充電器 FBC-6A(4)
班主,这个看不出什么区别呀。到底哪种好?

网友:

越贵的越好:)
记住买72MHz H版

楼主:

カテゴリ プロポ関係/9ch
商品名 フタバ FF9送信機のみ
商品コード 4513886999895
メーカーコード 双葉電子工業
価格 \22,050
这好像是发射机的价格。这个价格贵吗?

楼主:

VIDCT: JR和FF9H之间进行选择,你认为哪个好点?我觉得JR要好看一点。

网友:

我比较喜欢Futaba的东东,呵呵,咋看咋顺眼,纯属个人偏好。

楼主: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