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用在佳宝上的问题

楼主(2004-04-12):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1 04:20pm 编辑]

请问,gy401用在30级油机上可以锁尾,
用在佳宝上,好像怎么调都不能锁尾。是不是没有数码舵机的原因?
要锁尾,怎么调?

网友:

kao,奢侈

楼主:

我很久没飞油机了。所以下401玩玩

网友:

哈哈,你行,不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

是的,GY401锁尾需要配合数字高速舵机,用普通舵机效果和PG-03差不多

网友:

还不是舵机是尾马达

网友:

GY401和尾马达怎么接?

网友:

电調反應的速度和尾电机反應的速度太慢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4/12 00:04am 发表的内容:
GY401和尾马达怎么接?
阴头接混控,阳头接4ch,单线阳头接5ch。安装要求与转轴垂直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尾马达的灵敏度远不及直接变距式的尾桨!